这种不完全斜齿的供应商有吗?最好在江浙沪周围

楼主(2022-08-31):
如图:

这种是美式开窗器的摇臂的不完全斜齿,请教各位大佬这个要怎么加工?材质铁的,有做过的类似的供应商麻烦私信一下

网友:
模数大嘛

楼主:
要配合蜗轮的,模数不清楚,只有样品和测绘的3维,其他参数没有啊

网友:
材质铁的,,,,,

网友A:
批量大的话可以冲床加工

网友:
联系方式留一个,帮你解决掉

网友(点评):
可以加一下 VX:15068070255

网友B:
我司可以加工,需提供准确的三维图

网友C:
这都是钣金冲压出来的!门窗上的配件,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的话可以冲床加工

冲床能冲么?要和蜗轮啮合的,之前问了好几家都说不好做或者做出来使用不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钣金冲压出来的!门窗上的配件,量大。

美式开窗器必用的配件,做的好的话量很大,但是这里这个不完全斜齿和蜗轮啮合做不好。钣金冲压的话大概要怎么加工啊?需要专门的机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司可以加工,需提供准确的三维图

能描述一下大概的加工方法么?

网友:
冲压就是利用冲压机,上下都会有冲模,利用模具在冲床上冲压出来。

网友:
在淘宝网上搜一下,门窗配件试试。

网友(点评):
搜了,没几家做的,价格都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描述一下大概的加工方法么?

量小可以激光切割,量大钣金冲压

网友(点评):
用激光切割不如用线切割~~~~~~···.

网友:
模型对的话,线割就可以搞定

网友:
精冲成本低,速度快,一台机一天干2W件

网友:
量大的话粉末冶金就可以做的,详细可以电话聊下13222257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