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减速机及电机卡死问题求助

楼主(2022-08-31):
装置介绍:200W伺服电机直接连接NRV40蜗轮蜗杆减速机,速比80,减速机带输出轴,输出轴上安装负载,负载为一个网状平面,电机带动负载做90°往复运动。95°位置有机械限位。电机控制采用力矩模式,设置最大转速1000RPM。

遇到的问题:当电机运行时,人为将负载卡主,在电机保护前,将卡主去掉,这时候负载会以很快的速度运行超过90°,并打到机械限位卡死。此时,无论电机正转还是反转,负载都不动。  尝试将负载去掉(接触卡死),电机就可以转动。

提问:为什么会卡死,什么导致卡死了?为什么卡死时候,电机反转也不行?  拆开检查了蜗轮蜗杆减速机,没有发现损坏

求有经验的大佬解答,这个现象我们尝试了很多次,每次都会复现

网友A:
速度很快撞击机械限位, 这时冲击产生的应变和电机持续的运行导致一个相当高的内应力, 直接拆掉硬限位可以释放内应力, 所以电机可以反转, 如果想直接让电机反转突破这个内应力, 需要电机提供较高的扭矩(肯定超过3倍电机额定扭矩). 原理参考冲击电批, 冲击时产生的扭矩远大于电机的额定扭矩.

想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降低的输出力矩, 或者提高电机的额定力矩

网友(点评):
也可以在机械限位处增加液压缓冲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 蜗轮蜗杆传动可以自锁, 冲击产生的位移在电机报警后没办法反向释放

网友B:
应该先把控制方法说清

楼主:
这个内里是在哪里? 减速机里面? 这个内里具体怎么作用的,为什么还能锁住减速机?  不管在哪里,为啥电机反转也有阻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很快撞击机械限位, 这时冲击产生的应变和电机持续的运行导致一个相当高的内应力, 直接拆掉硬限位可以释 ...

这个内里是在哪里? 减速机里面? 这个内里具体怎么作用的,为什么还能锁住减速机?  不管在哪里,为啥电机反转也有阻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把控制方法说清

电机采用力矩控制模式,设置了最大转速1000RPM

网友(点评):
哦,往复运动加位置控制可以?

网友:
电机报警了吗?要是报警是无法启动的

网友:
内力在 蜗杆<->蜗轮<->减速机输出端<->负载<->机械限位 之间;由于蜗轮蜗杆是滑动摩擦, 需克服最大静摩擦才能转动, 这个最大静摩擦力矩导致减速机被锁住;
伺服电机需克服最大静摩擦力矩才能转动, 静摩擦力方向是与运动趋势方向相反, 所以电机反转时最大静摩擦力矩远大于伺服的额定扭矩;

另外, 由于伺服采用力矩模式, 最大输出力矩不会超过额定扭矩, 短时间3倍过载都没有, 电机会一直卡死在你设定的最大力矩状态.

网友:
蜗轮蜗杆传动是有自锁现象的,建议增加缓冲弹簧,反向时克服自锁力!

网友:
在90度处加传感器,触发理解切换电机工作模式到位置模式即可。返回后再切换到力矩模式

网友:
你好 本文已被机械社区同名公众号采用 特奖励100积分。

文章链接   蜗轮蜗杆减速机及电机卡死问题求助

网友:
楼主是用伺服电机,通过传动轴驱动网带线?机械限位又是啥样子的?感觉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这个机械限位上,下次不要拆负载,拆这个机械限位试试。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机械限位导致网带线张紧力变大,需要的驱动力矩超过电机的输出力矩了。

楼主(2023-03-21):
引用 网友A:
速度很快撞击机械限位, 这时冲击产生的应变和电机持续的运行导致一个相当高的内应力, 直接拆掉硬限位可以释 ...

这个回复与我们猜测的原因差不多,但是如果降低输出力矩的话,最大负载就无法工作了。
我们还是想,有没有可能从伺服控制的角度入手,尽量避免在负载突然消失后,电机的加速,这方面大佬有啥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把控制方法说清

电机上电后,会有一个开关,确定零位,然后电机采用位置环+电流环,设置最大控制电流,进行90°旋转。不知道我的表述是否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上电后,会有一个开关,确定零位,然后电机采用位置环+电流环,设置最大控制电流,进行90°旋转。不 ...

你的伺服已经使用扭矩-位置混合模式(PT-T) 了, 试试在伺服内部设置正负软极限(大概±91°的样子), 伺服碰到软极限后立即减速. 这样看看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回复与我们猜测的原因差不多,但是如果降低输出力矩的话,最大负载就无法工作了。
我们还是想,有 ...

有没有想过加传感器搞个软限位。另外,这问题是去年的了 还没解决吗?解决了期待分享一下方案哦楼主!

网友:
感觉卡死和减速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想过加传感器搞个软限位。另外,这问题是去年的了 还没解决吗?解决了期待分享一下方案哦楼主!

...

原有搞不定,再加其他东西太麻烦,最后选了直驱电机,电机直接带动负载,不用蜗轮蜗杆减速机了,并且直驱电机带绝对值编码器,方案也简单了,最终成本算下来,也没差太多

网友(2023-12-27):
引用 楼主:
原有搞不定,再加其他东西太麻烦,最后选了直驱电机,电机直接带动负载,不用蜗轮蜗杆减速机了,并且直驱 ...

电机直驱,用了那么大减速比的电机,电机选用功率会大好多,成本也会大好多的。

网友(2025-08-11):
80减速比有点离谱了,你这惯量比得到多低了,1:100去了吧,增大伺服功率,减小减速比,再算一下惯量比,1:4左右就行

网友:
为什么卡死,就是因为惯量比太小了,一个细小干扰直接让你伺服直接失去作用,上面打错了,是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