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宽跨距牌坊一般怎么支撑

楼主(2022-09-01):
正在设计一款跨距5m宽的机器,这么宽的跨距,牌坊怎么支撑能。
我总不能搞几十根5m长的矩形管撑着吧,这么长的撑杆端面铣可不好加工,同时也很难保证精度啊。
诸位有好的主意吗?
或者四周用角件装起来?

网友:
桁架结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牌坊是什么东西,是要做牌坊还是做机器

网友:
当年青岛的空中大巴从马路这边跨到那边,就按6车道算20多米,总工初中还没毕业就能搞定
你这有什么难

网友:
看你牌坊结构,可以底座直接固定

网友:
之前我这边也做过类似结构,是悬臂梁,有个方案是用钢丝绳拉住,类似于吊车。
但是最终评审了一下选了一款特殊截面的型材,没有采用那个方案,所以现在也没有参考

网友A:
桁架就可以了,才5米宽没什么难度.中间如果不走车的话中间加一条支撑柱,看你的具体重量普通重量一根槽钢,比较重的话就焊接桁架,具体样式可以百度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桁架就可以了,才5米宽没什么难度.中间如果不走车的话中间加一条支撑柱,看你的具体重量普通重量一根槽钢,比 ...

我是要弄一台21米长机器,总共要十几条。我主要担心的是机器内宽不好保证

网友:
可不可以参考桥式起重机,俗称天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要弄一台21米长机器,总共要十几条。我主要担心的是机器内宽不好保证

多长都没关系,跨度大底下就必须加支撑了,看你的载重了,轻载的话7米一个支撑,重载的话可以密集一点,桁架加固.不了解实际产品无法确定具体什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