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形状抗弯能力最好!?

楼主(2022-09-01):
哪种截面积形状抗弯能力最好!?
➎种是什么截面形状抗弯能力最优秀!?

网友A:
理论上相同材质,相同尺寸的情况下,边越多越抗弯
实际这就是个伪命题,正常在抗弯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不会从形状上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假如:截面形状是(2×50)mm2和(10×10)mm2能一样吗!?

网友(点评):
肯定不一样啊,截面形状都变了;这种命题没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相同材质,相同尺寸的情况下,边越多越抗弯
实际这就是个伪命题,正常在抗弯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不会 ...
就是
理论上

抗弯能力与截面形状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理论上

筋多了啊,抗疲劳性不同,例如直角零件连接处倒角和圆角的区别

网友(点评):
快乐死我了,怎么你好像从未学过材料力学的样子似的

网友(点评):
洗耳恭听

网友:
会不会是“工”字钢

网友(点评):
(๑•́‧̫•̀๑)大脑想法新颖,‘工’字钢是不是相当于截面三角形状呢!?

网友B:
圆形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形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啊!

2#层小哥说,边越多越抗弯,
But但是,截面形状圆形,
算是‘零’个边的形状
还是
看作‘无数’边的形状!?
我懵⭕了~~~~~~···.。。。

网友:
抗弯截面系数了解下,各位大神

网友:
圆形各方向抗弯相同,多边形各方向抗弯有差别

网友:
如果只考虑抗弯,一定的材料应该是薄板最强,如果考虑侧弯等应该是H形钢或者槽钢

网友:
五角星型截面抗弯能力最强----/狗头保命

网友:
谁出的题?设计仅仅看强度用到极限?刚度,稳定都不考虑?

网友:
截面圆形,抗弯截面系数最大,所以同截面积抗弯能力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