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装配上升下降

楼主(2022-09-01):
solidworks里面电梯与配重怎么配合实现一个对象上升一个对象下降。有没有大佬能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求指点

楼主:
附图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图所示

线性/线性耦合 在一个零部件的平移和另一个零部件的平移之间建立几何关系

网友(点评):
如果做动画的话,其实没有必要这么麻烦,可以在电梯最高点,最低点分别建两个配置,类似弹簧伸缩的动画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找好对称面,用对称配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