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黄油不是随便加的,很多人都是在乱加

楼主(2022-09-01):
实际维修中经常会遇到电机扫膛,多数情况是因为电机缺少保养,没有定期对电机的轴承检查加油脂。电机的轴承因为缺少油脂长期高速运转,造成轴承高温、损坏,继而造成电机的扫膛,从而损坏电机。

所以为了减少电机的故障率,需要定期对电机轴承进行检修保养,测试电机轴承温度,及时发现问题,定期加注黄油。

那么给电机加油的周期是多久?加注量是多少?选择什么样的油脂?作为专业的人员除了会维修电气设备,更应该多学习设备的保养技巧。

油脂的选择请看下表:

加注量一般为1/2~2/3,加少了润滑效果不好,加多了会造成电机轴承过热;一般二极电机半年加注一次,四极以上电机一年加注一次,也可以根据有些电机厂对轴承要求的时间加注,他们一般都按运行小时计算。

电动机轴承加油

电动机何时加油要根据电动机轴承内润滑油的情况来定,一般在生产现场可以在平时维修、小修时,根据电动机轴承内润滑油的情况决定。如果润滑油少了可以及时补充,如果润滑油变质就要全部更换,同时在大修时不论电动机轴承内润滑油的情况如何,都应该全部更换。

电动机轴承加油方法:

1)平时、小修补充润滑油,可以根据情况把轴承内的摆放润滑油抠掉一些,然后补充少许润滑油。

2)大修全部更换,首先把电动机转子抽出定子,然后用汽油好好清洗,并等完全干后再加油。且加油数量为轴承室空隙的1/3~1/2即可,不能加油太多,否则轴承容易发热损坏。

首先要正确选择润滑脂,然后按以下要求加润滑脂:

①注意周围环境,必须保持润滑脂的纯净,切不可让灰尘、砂粒吹入及金属颗粒等杂质混入。

②加油的手指或竹片等工具必须干净。

③在轴承盖上加油时,不宜加得太满,以占轴承盖油腔的60%~70%为宜。

④在轴承上加油时,只要把润滑脂加到能平平地封住钢珠即可。

网友:
加油,太扯了,除了大型的,小型的,1.5KW电机,加油成本接近一台电机,低于30KW,我还没见过加油的,不加油,一般能工作10年以上,加个蛋蛋,

网友:
希望多些专业人士来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