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图中的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2-09-01):
这个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去问客户吧,
另外捎带问下表面粗糙度2.5是打算什么加工方式

网友:
尺寸的特殊标记符号,一般技术说明里面有

网友:
是不是变更图纸做的标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问客户吧,
另外捎带问下表面粗糙度2.5是打算什么加工方式

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B:
粗糙度为啥2.5?1.6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糙度为啥2.5?1.6不香吗?

怕干不出来。。。。其实这里3,2和2.5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糙度为啥2.5?1.6不香吗?

此尺寸为半成品,还有一步加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问客户吧,
另外捎带问下表面粗糙度2.5是打算什么加工方式

半精镗

网友:
感觉像图纸变更标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