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标机打刻二维码扫底变白如何设置

楼主(2022-09-01):
    我们在工件上打刻二维码标识时,厂家要求打刻二维码前先扫底变白,想请教一下,在激光打标机如何设置才能实现先扫底,然后打刻二维码?

网友:
是在什么物体上激光雕刻!?
物体本色是白色吗!?

网友:
这东西不应该卖打标机的教你嘛?如果工件材料是白色的打标面积大于等于你的零件打一遍应该能扫出原色了。

网友:
激光打标的原理就是通过聚拢到一块的,有大能量的光束来烧灼材料,一般来说,低材啥样的,激光打完,只是去掉了表面的涂层,而不会改变低材的颜色,

网友A:
      先扫底后打二维码的方法
1 在工作空间绘制扫底矩形并填充。
2 在工作空间移动扫底矩形,使之与二维码位置重合。
3 在对象列表栏中,把扫底矩形移到二维码上面。

网友:
生成的二维码选择白底黑码的,别用透明底只有码的,打码的时候就自动会先扫底,再打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扫底后打二维码的方法
1 在工作空间绘制扫底矩形并填充。
2 在工作空间移动扫底矩形,使之与二维 ...

你好,你说的先绘制扫底矩形并填充,是用什么颜色填充呢?

网友A:
        因为扫底打标和二维码打标分为2步,两者的工艺参数要区分开,所以要设置2种图层。        如果二维码是黑色图层,那扫底就设置成红色图层。红色图层设置速度1000~4000,功率30%~70%。(扫白金属一般要高速和小功率,根据工件材质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扫底打标和二维码打标分为2步,两者的工艺参数要区分开,所以要设置2种图层。        如果二维 ...

说的很清楚,谢谢,图层设置在哪里?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清楚,谢谢,图层设置在哪里?怎么设置?

如图

楼主:
原来状态栏就是图层设置,图示很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