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保持架有滚子引导、内圈引导和外圈引导,各适合什么工况

楼主(2022-09-01):
轴承保持架有滚子引导、内圈引导和外圈引导,各适合什么工况?请教。

网友:
简单来说,以内外圈引导的保持架,引导面一般经过磨削,所以保持架定位精度比较高,旋转也更稳定,一般用于精密轴承。滚动体定心的保持架旋转不稳定,运转时保持架的窜动量较大,因此振动噪音也会更大,用于普通用途的轴承。保持架在轴承高转速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有向外运动的趋势,此时可得到套圈的支承,不至于解体,因此外圈引导的保持架一般用在高转速超精密的角接触球轴承和圆柱滚子轴承上。解释可能不全面,欢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