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问题!

楼主(2022-09-01):
通电无显示,过五分钟后,才正常,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有显示后,能正常驱动电机吗!?

楼主:
驱动器上电后,约四分钟,在这期间内,驱动板上的发光二极管由弱到强的闪,数码管也由暗变亮的闪,然后听到嘀的继电器声音,就正常了,请问是限流电阻?振荡电路?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显示后,能正常驱动电机吗!?

驱动器上电后,约四分钟,在这期间内,驱动板上的发光二极管由弱到强的闪,数码管也由暗变亮的闪,然后听到嘀的继电器声音,就正常了,请问是限流电阻?振荡电路?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显示后,能正常驱动电机吗!?

网友B:
这是谁家的?查E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谁家的?查E14

网上找了很久,找不到,不是E14的问题,
      驱动器上电后,约四分钟,在这期间内,驱动板上的发光二极管由弱到强的闪,数码管也由暗变亮的闪,然后听到嘀的继电器声音,就正常了,请问是限流电阻?振荡电路?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B:
查继电器短路的那个电阻,是否快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继电器短路的那个电阻,是否快挂了

不是,300V电源来了的,应该是驱动电路问题,接近那些电器元件都换完了,还是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