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45钢的转轴,许用切应力是多少?两种计算方法不一样?

楼主(2022-09-02):
根据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及根据屈服强度计算出来的,差一倍。是我理解错了么?对于不方便看图片的大侠,小弟再描述一下。
首先请允许我复制一段百度知道的:

45号钢许用切应力是多少?对于塑性材料许用切应力为0.5-0.6倍的许用正应力

脆性材料许用切应力为0.5-0.6倍的许用正应力
对于塑性材料许用正应力为材料的屈服极限除以安全系数(安全系数一般去1.5-2)
脆性材料许用正应力为材料的强度极限除以安全系数(通常去2.5-3,或者更大)
45钢的屈服极限为353MPa,安全系数取2,倍数取0.5,则45钢的许用切应力为88.25mpa.

这个88.25,和下面图片手册中45钢转轴根据扭转强度计算轴径时,应力的取值范围是25-45,他们的值差别太大了。
请教大侠指点:为何两种数值差别这么大,是我哪里理解错了么?谢谢!

网友:
通常取2.5-3,或者更大。这句话重要

网友:
图片中不是说了是考虑弯曲影响降低了的切应力嘛。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这种疑惑,同问

网友:
之前也有这种困惑,研究了一会。
轴分为传动轴、转轴、心轴。不同的受力情况安全系数不一样。
光轴、带键槽、带螺纹、带孔每种情况的应力集中系数又不一样。
你图片中那个许用数值是很保险的数值。这是最优设计。但你要较真,我超过这个推荐数值了也能用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受力情况(比如是交变应力还是单方向的应力)都会影响。
所以,如果没底就按最安全的来。
如果你是个老鸟,就按经验来。

网友:
45钢的许用扭转切应力为25-40MPa是考虑了弯矩影响而降低了的许用扭转切应力。

网友:
你要搞清楚许用二字的意义,既然是许用,显然是人为规定的,人为规定这没什么说理的地方,就这么规定的,必须遵守,没什么商量的。这不是材料的屈服强度,那是一种物理属性,而这不是的。

网友A:
你给出的是方案时轴初定轴径用的所以范围比较大,实际使用时还要精确校核的,你截图后面几页应该就是了,那个地方会告诉你怎么算是正确的结果

网友:
切应力是剪切力。扭转是力矩状态的,受力情况差多了。汽车的传动轴是扭转受力,铰制孔螺栓是切应力,感受一下两个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出的是方案时轴初定轴径用的所以范围比较大,实际使用时还要精确校核的,你截图后面几页应该就是了,那 ...

谢谢!再看后面确实是有精确校核的,当然也挺复杂的。谢谢指教!

楼主:
统一感谢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轴一般还要考虑疲劳计算,不能只计算静强度

网友:
我的经验是,这个公式比较可靠,也比较准。

网友:
用你推到的就行,就是88MPa即可,他给的都是不用计算的那种.就是绝对保证对的那种,用88绝对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