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弦杆的建模思路

楼主(2022-09-02):
公司里需要用等离子切管子,这边我拿到图纸后这俩向视图建模老感觉自己画的有问题,有没有大佬们解答下这俩向视图的建模思路,有大佬能发份附件让小弟学习下就更好了

楼主:
对了忘说了 用的是SolidWorks

网友A:
先画一个管子,上端两次切除,下端一次切除

网友:
上部按照图纸内的两个圆柱剪裁(双点划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一个管子,上端两次切除,下端一次切除

额 多谢  我可能没说太清,基本方法我知道,我手里也有建模好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建模A B向视图的时候为什么基准面角度会有一个反过来

楼主:
他那个86.9度的基准面为什么不是按照图纸来的而是逆时针旋转90度画的, 我这点突然有点懵

网友:
没明白楼主啥意思,这样的东西我之前经常搞,一般来说加工这种管子不用出图的,根据三维模型加工设备贵自动生成代码的,建模要考虑改管子在整体定位

网友:
用焊件画模型。
工厂有管相惯数控切割机,可以切出各种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