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勾的弹簧怎么实现自动上料

楼主(2022-09-02):
像这种带勾的弹簧,要自动化包装,怎么实现自动上料。
弹簧碳钢镀锌,机构形式都一样,直径22~30mm,长度140~210mm,包装数量有12~22根不等,偶数,单批次包装数量一致。
难点是弹簧带弯钩,容易勾在一起解不开。目前整个包装线已经有了,就是上料这里还是人工上,想改成自动上料,将弹簧排列好。
另外:两端钩子有区别,包装不用进行区分。

补充:弹簧从加工厂来料是大袋子装着的,倒到一个大框里人工进行分拣。产量较大,每批次都有几十万到几百万根,所以弹簧厂不太可能给你排列好送过来

成堆的来料

成堆的来料

带勾的弹簧

带勾的弹簧

包装后的样子

包装后的样子

楼主:
目前现场两个人工上料,将弹簧整齐后放到输送链上,速度大约每分钟90根弹簧

人工上料

人工上料

网友:
在生产弹簧时,就应该分类放置好!另外如果散乱放置的来料,
直接上振动盘,
狂振的那一种~~~~~~···.

网友(点评):
振动盘尝试过,勾在一起完全振不开,振的时间长了还把镀层蹭掉了

网友(点评):
还是那种顶升上料也一样,勾在一起没办法解决

网友:
你物料的来料环节就是混装,这才是导致需要人工摆放的主要原因,建议做个接料盘在弹簧制作完成后直掉入接料盘的摆放位置。

网友(点评):
弹簧从加工厂来料是大袋子装着的,倒到一个大框里人工进行分拣。产量较大,每批次都有几十万到几百万根,所以弹簧厂不太可能给你排列好送过来

网友(点评):
弹簧成品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用工装有序摆放!

网友:
在生产弹簧自动化时,就应该把包装的考虑进去,就不会混乱了

网友(点评):
外面生产的,我们控制不了。。。

网友A:
震动盘,气包分料。具体用去做问震动盘的。

网友:
勾连问题比较难,还是多咨询下专业做振动盘的,他们更有经验一些,看看有没有低成本的小结构就能解决自动送料,不然就老老实实半自动吧,你要上高级的,成本估计吃不消

网友(点评):
咨询过一些做振动盘的,确实不好解决。。。而且振动盘容易蹭掉镀锌层

网友:
要不然你这里麻烦,要不然生产厂家麻烦,生产厂家应该不会愿意为了你的包装便利而增加他的人工工时。自动化不用做到极致吧,最优就可以,全自动化前想想投入产出比。

网友(点评):
是的,生产厂家不愿意搞

网友:
勾连问题很难解决,换个思路,在供方那里想办法有序排列,反正你们单位要下决心解决该问题,不如你们出技术资金在在供方进行改造。

网友(点评):
这给老板提过,能不能搞得定就不知道了

网友:
勾连的弹簧不多吧,可以用震动盘先把勾连的弹簧分出来,再用机械做弹簧排队排序,勾连的弹簧人工分离,这样人工工作量会很小,弹簧机械设备排序也可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盘,气包分料。具体用去做问震动盘的。

这个弹簧的个头太大了,气包能否完成弹簧分料?

网友(点评):
气包估计分不了

网友:
你这产品不好弄,只能现在的这种人工了分拣,振动盘会磨损镀层,而且钩子这种形状特别容易勾连,唯一解决的是在工艺下手,把钩子弧度大一点让它无法勾连.然后上机械手码料.另一种方法如果是你们的上游企业可否商量让他们加一道工序就是弹簧成型下加一道包装机,单个包装这样就直接上振动盘或者其它工序.如果是你们自己的工厂,直接在弹簧成型加一个传送带.

网友(点评):
对上游的工艺不是很了解,不过弹簧成型之后还有一道镀锌的工序,所以成型直接包装或码料还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现场两个人工上料,将弹簧整齐后放到输送链上,速度大约每分钟90根弹簧

lz在哪个坐标?

网友(点评):
弹簧是在本地生产的?还是外地?

网友(点评):
就杭州本地产的

网友:
勾住了,要机器分开难。还是从弹簧下线时做好自动卡夹

网友(点评):
直接堆叠好会不会影响镀锌工序

网友B:
在弹簧的生产厂家那里刚生产完的时候肯定是有序的,在那里加上你们的包装设备是最简单的。如果厂家不愿意和你们配合对接,混料回来后,先筛选,把没有勾连的单独筛选出来进行包装,勾连的放在一起后人工分离,或者振动分离后再筛选。

网友C:
可以提供装料架,往反使 用。

网友:
lz考虑过视觉分拣吗?

网友(点评):
有考虑过啊,3D视觉+机器人分拣,不过成本较高,效率也太慢,解勾也比较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弹簧的生产厂家那里刚生产完的时候肯定是有序的,在那里加上你们的包装设备是最简单的。如果厂家不愿意和 ...

弹簧厂家哪里包装了没用..电镀厂一样会给你搞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弹簧厂家哪里包装了没用..电镀厂一样会给你搞乱.

电镀厂不知道是挂镀还是滚镀?
如果是挂镀,那可以浪费一点耗材,搞成编织带。
这样只需要在弹簧厂一次性投资,后面的理料人工都可以大大节约了。

网友(点评):
电镀厂应该是直接倒到大框里,行吊放入镀锌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供装料架,往反使 用。

这个思路可以;但弹簧厂需要增加人工理料了。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不可以考虑买个弹簧机,与设备联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镀厂不知道是挂镀还是滚镀?
如果是挂镀,那可以浪费一点耗材,搞成编织带。
这样只需要在弹簧厂一次 ...

不管他是咋镀..电镀之后都得重新包装.不能电镀过得包装还能继续用吧.看楼主发的包装好的照片..那样的情况能直接电镀吗?我觉得还是自动上料 把勾连的分出来不难.然后安排人工处理勾连(上料的员工处理)人工也没增加

网友(点评):
嗯,还是往半自动方向考虑比较有可行性,先自动把勾连的和不勾连的分开,再人工处理勾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他是咋镀..电镀之后都得重新包装.不能电镀过得包装还能继续用吧.看楼主发的包装好的照片..那样的情况 ...

弹簧自带编织带,不影响电镀,
打包装可以去除编织带(循环使用)或者带着编织带打包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旋转顶升机构先把勾连分开?然后在分选大小?

lz还要保护镀层

网友G:
找我们做,帮你包装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找我们做,帮你包装好。

东莞可以吗。我们有方法包装好的

网友(点评):
这个我还做不了主,我是搞技术的,不过可以跟老板介绍下

网友(2022-10-09):
我们可以做好给你

网友:
磁铁吸合适吗

网友(点评):
磁铁吸能把勾住的分开吗

网友(点评):
磁铁吸怎么分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东莞可以吗。我们有方法包装好的

可以加V吗?我的VXok02810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