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满足要求的螺栓或者螺柱!

楼主(2022-09-02):
【1】现需在混凝土电杆(变径)对拉两钢架,两钢架均开6处φ22的光孔,采用6根拉杆对拉。M12,8.8级的螺栓组强度已经校核,安全系数>20,现在想选用合适的单头螺栓,但是GB/T 5783\5782\1228找不到合适的长度,
【2】参数:钢架对拉安装面距离300mm,加2垫片、2螺母、2~3扣螺纹、板厚,大概需要370mm。

大侠有推荐的螺栓、螺柱或者其它紧固件吗?

网友A:
为什么φ22的孔配M12的螺栓?天猫店里三四百长的螺栓有啊,还是12.9级的呢 ,自己搜一下啊,很多的

网友:
买那牙条回来,一米以内都有现货的,

网友:
被国标框住了!只要你有钱,到买螺丝的店定做,开上车到钢构厂去要...跳出来,办法太多了

网友:
对拉建议还是用螺杆,两头上螺母,螺杆有的是,便宜还牢靠
22孔对于12螺杆太大了,螺母都盖不住,非用加厚垫子

网友:
找标准件厂,只要钱到位,什么长度都能做,最好是小的标准件厂,零散单子也接的。

网友:
想不通22的孔,为啥用M12的呢,楼主能否解下疑惑

网友:
可考虑双头螺柱或淘宝搜下,长度应该不是问题,正如大家所说,孔太大不好,

网友:
找万能的淘宝。

网友:
丝杆+非标大垫片+非标大螺母,你这22的孔,就得做大螺母,用普通螺母强度下降太多,力都集中在垫片上了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画个图,找加工厂车一些也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φ22的孔配M12的螺栓?天猫店里三四百长的螺栓有啊,还是12.9级的呢 ,自己搜一下啊,很多的

写错了,是M20。国标上M20的长度是没有那么长的,当然某宝上确实能找到。

网友(点评):
能买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