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扫描不是想象中的样子

楼主(2022-09-02):
网上找了个案例,只是想让瓶子上面有花纹,结果扫描后,瓶身也有花纹了。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扫描轮廓选择的是草图3,草图3实际上是整个瓶子的截面轮廓,把草图3改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把草图3修改一下,确保载面部分,受引导线影响的只有顶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