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2-09-03):
设备上的上下运动,扳手位应该是拧紧或拧松的吧,这带扳手位的东西叫啥玩意

网友:
手摇升降!?

网友:
行程开关,梯形丝杆。

网友:
调节丝杆。。。。。

楼主:
应该是跟燕尾槽的锁紧机构一样  标准件一个吧

网友:
黄的那个吗?那是限位开关,

网友:
导向轮固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