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锅镀铬

楼主(2022-09-03):
各位大佬,请问有哪些公司可以做锡锅电镀铬,锡锅内表面表面也需要镀铬,锡锅的喷嘴较长,孔径也比较小。

网友:
如果方便,可以提供个图纸,一起探讨下,

异形结构的产品,主要难度在于设计电镀挂具,电镀药水每家都差不多的

楼主:
老哥,附件是锡锅上锡管的结构,这个结构应该是最难镀的,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老哥,附件是上锡管的结构,应该是最难镀的,你帮忙看看,指导下。

网友A:
这个管子在管内加一个辅助阳极就好了,大部分挂具厂商应该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们产品图纸要求镀硬铬100um以上是认真的吗?这个厚度我估计电镀厂看到都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在管内加一个辅助阳极就好了,大部分挂具厂商应该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们产品图纸要求镀硬铬100u ...

老哥,你这边可以做么,或者推荐一些靠谱的公司,我们找了一些厂商,都是不能做的。

楼主:
老哥,我新注册的,没权限加你好友,也不能发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