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带载启动的疑问

楼主(2022-09-03):
三相异步电机启动时发闷,是不是启动时候载荷过大导致的,厂家说电机必须零负载启动,但我研发的设备中,有好多是带载启动的,用了好几年了,都很正常,所以想问一下,三相异步电机到底是否可以带载荷启动,带多大载荷时候会影响电机正常启动

网友:
(ง •̀_•́)ง(ง ˙o˙)ว:多大功率电動机?
多大额定电压?多大额定电流?
多大功率的供电变压器?
电動机启动方式是什么?
加载性质是什么?
电動机传动方式是什么?
电動机和传动机构是否检查过?
电動机启动时和启动后有什么区别变化?

网友:
零负载启动怎么可能啊,连接了传动机构怎么都有阻力啊?这厂家也不靠谱吧!

网友(点评):
零负载运行就是电机光轴空转,实际应用能和零负载运行相似的也就是电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