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镀银问题?

楼主(2022-09-03):
产品黑色氧化后,局部铣掉黑色氧化后镀银,工艺是怎样的呢?这种表面处理好做吗

网友:
ʕ̯•͡ˑ͓•̯᷅ʔ:有什么方式镀银!?

网友:
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懂

CN104233296A 铝及铝合金镀银的方法.pdf

CN106637313A 一种在铝合金零件上镀银的工艺方法.pdf

CN205452372U 一种电池盖局部镀银保护装置.pdf

网友:
不可以,铝合金镀银是用到强酸强碱,阳极氧化膜没办法承受,如果确实需要,需要其他遮蔽工艺辅助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9-04 09:03??????????:有什么方式镀银!?
有情

楼主:
|一朵娇粉嫩的花发表于 09-04 10:10不可以,铝合金镀银是用到强酸强碱,阳极氧化膜没办法承受,如果确实需要,需要其他遮蔽工艺辅助
采用遮避工艺,加工周期很长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遮避工艺,加工周期很长是吗?

不是加工周期长,是加工工艺很复杂,成本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