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虚拟件

楼主(2022-09-04):
如右图,这两个带邮箱符号的零件为虚拟件,不计入BOM,重量也不算在装配体里面,这两个零件怎么设置出来的(那个邮箱符号怎么设置出来的)?

网友A:
这个是封套吧

网友:
右键,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封套吧

网友:
这不是虚拟,是封套,选择设置了封套,自动就排除材料明细表了。虚拟的文件文件名称上会有个"^"的符号,^左侧是零件名称,^右侧是装配体名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