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校核】负载应该是什么?

楼主(2022-09-05):
【1】结构组成
①1:75锥度的混凝土支柱,顶端直径约260mm
②钢结构2件:两件均为等边角钢拼焊,端面四根为7号角钢,左右端面结构完全对称一致,各钻φ22孔,中间均焊接2根3号角钢按1:75锥度“八”字形分布与支柱接触挤压;左边未展示部分还有设备,左侧重量约175KG,右侧钢架约12KG;③钢结构高强度螺栓M20,8.8级
【2】需求:校核钢结构件的强度和刚度

【3】强度校核过程(钢结构分别仿真)

①3号角钢视为支点,局部为两支点的简支梁,螺孔处受拉力F,支点处弯矩最大,校核7号角钢抗弯强度;
②静力学仿真,固定3号角钢共四个面,外加引力载荷、6处螺孔受拉载荷F,计算最大应力。
【4】问题
①F应该用什么值?
   我采用的是单个螺栓可能受到的总载荷:剩余预紧力(变载荷情况=0.6-1.0F)+外载荷(最大轴向拉伸力=风载荷翻转力矩和重力载荷翻转力矩导致的轴向拉力之和)约5700N;
   领导认为应该用M20,8.8级的保证载荷来计算,约147000N;
   5700N和147000N无论是计算角钢截面抗弯安全系数还是仿真作为外载荷,其结果差距之大,一个是满足使用,一个是直接拉闸。
②我的强度校核过程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接触面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面积太小了。

左边不是这样的

网友B:
你计算钢结构部分?为啥螺栓考虑那么复杂?那是螺栓自身的校核,你是想计算钢结构在螺栓预紧力作用下是否安全吧?还是计算外载作用下结构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计算钢结构部分?为啥螺栓考虑那么复杂?那是螺栓自身的校核,你是想计算钢结构在螺栓预紧力作用下是否安 ...

螺栓校核已经做了计算,这里不用考虑。钢结构校核:标准预紧力下,钢结构就不安全,外载荷下就安全,因为标准预紧力是外载荷的大约30倍。我的理解是用外载荷校核,领导意见的意见是等强原则和螺栓同等级强度。

网友:
|机械小唐发表于 09-06 08:29
螺栓校核已经做了计算,这里不用考虑。钢结构校核:标准预紧力下,钢结构就不安全,外载荷下就安全,因为标准预紧力是外载荷的大约30倍。我的理解是用外载荷校核,领导意见的意见是等强原则和螺栓同等级强度。

你可以考虑用钢结构计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