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偿

楼主(2022-09-05):
一个方向很大的力量,要怎么带动另一个旋转装置旋转。怎么设计最简单。

不能从边上,要从中间。参考拖把自动脱水。

楼主:
这个弹簧体,然后向上的力,怎么带动上面的物体旋转

弹簧体

弹簧体

楼主:
或者上面的旋转体与这个弹簧之间怎么来设计

网友A:
旋转的是上门的平面?平面最好不要和弹簧直接接触最好加个端面轴承。还有你的旋转的旋转中心在哪里?在旋转中心上是需要有个轴去限定它的旋转运动。直线运动要附加旋转运动你说的就像是线膛枪子弹出膛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的是上门的平面?平面最好不要和弹簧直接接触最好加个端面轴承。还有你的旋转的旋转中心在哪里?在旋转 ...

多谢答复。

旋转的是上面的平面。中心就是上面那个面的中轴。 我开始想用设计拖把的那个螺旋杆。我的设计要求是距离短,并且产生很大(越大越好)的旋转力,

网友:
最简单中间加轴,或者考虑保护弹簧,在外加套
直接用弹簧传递扭矩应该没这种设计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考旋转夹紧缸的结构

网友B:
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可以使直线运行转变成旋转运动。

网友:
机械传动的话,
可以参考滚珠丝杆的结构 和双螺旋槽的结构。
电气方法的话,用程序控制怎么都能实现。

网友:
滚珠丝杠反着用推动螺母让丝杠转?

网友:
开个价吧,我这里有类似的现成的设计图

网友:
WeChat  WeChat  WeChat  WeChat

网友(点评):
(ง •̀_•́)ง(ง ˙o˙)ว给你点个赞!

网友C:
大概是这个意思,
细节上要配合轴承等滑动机构 。

网友:
子弹从枪口飞出就是旋转的

网友:
炮弹和炮管

小伙子,你这想法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这个意思,
细节上要配合轴承等滑动机构 。

多谢。

类似。

等过段时间我再讲详细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可以使直线运行转变成旋转运动。

多谢。考虑过这个设计

楼主:
不用于火药那些管制的

网友:
是直线运动转换成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