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里放了两种轴承,请帮评估下结构有无问题?

楼主(2022-09-05):
图一 为一套脚轮装置,在外力的摆动下,可以实现脚轮、脚轮底板、和脚轮固定座绕着转轴旋转,转轴穿过紫色的轴承固定座,在轴承固定座里的下端安装一个推力球轴承受轴向载荷,在其上端安装一个深沟球轴承受径向载荷,然后安装轴承端盖、圆螺母和垫片
这一套脚轮装置整体安装在槽钢两侧端面上,如图二,在连杆的摆动下,实现两个脚轮的左右摆动
请大家评估下轴承座里放深沟球与推力球轴承这两种结构是否合理?
谢谢大家!
图二

网友:
负载有多大,保险起见最好用2个深沟球,这样产生弯矩也没关系

网友A:
1.深沟球定位轴一小小段,轴会不会轻微摆动,摆动会不会损坏推力轴承?
2.同时接触,推力轴承受轴向力还是深沟球轴承受轴向力,深沟球轴承轴向留一点儿间隙圆螺母顶在轴上可以吗?
3.深沟球轴承会不会坏,坏了怎么办?
4.推力球轴承是不是应该在上面,有没有可能装反了,我不知道。

补充内容 (2022-10-25 08:21):
第二条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深沟球定位轴一小小段,轴会不会轻微摆动,摆动会不会损坏推力轴承?
2.同时接触,推力轴承受轴向力还是 ...

第一条什么意思?
第二条两个轴承并未接触

网友(点评):
1、这深沟球轴承,坏了想拆下来,可是真难了。2、两个轴承中间的台阶,肯定有公差的对吧,假设差了0.5,那么那深沟球轴承,可能正好内圈被实了,处圈也被压实了?你这螺母一收,螺钉一紧,那深沟轴承是不是别死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个滚针推力球组合轴承,仅供参考自己看看是不是可以承受

网友:
推力球轴承无径向负载能力,机构在行走过程中如果遇到阻力,会产生很大的力矩,这个力矩完全作用在一个深沟球轴承上,它是吃不消的。而且脚轮定位也是问题,整条腿会乱摆,站不直的。

网友B:
推力球轴承下面的转轴上应该安装一个深沟球轴承,这样上面和下面各有一个深沟球轴承控制,转轴在负重下轴心不会径向摆动。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圆锥滚子轴承?载重更大而且你后期轴承发生损坏更换也更方便,最后提一下轴类零件在轴承装配的地方要考虑到更换轴承所需要的台阶位置。你这个在装配的时候挺麻烦的,而且在拆卸的时候很容易连轴一起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球轴承下面的转轴上应该安装一个深沟球轴承,这样上面和下面各有一个深沟球轴承控制,转轴在负重下轴心不 ...

您说的意思是在脚轮固定座内在加一个深沟球?
那么这几个轴承的间距保证多少为宜呢?谢谢!
(上面的深沟球与下面的推力之间间距为17mm)

网友(点评):
这里加轴承,和上面的轴承座有啥关系,这种想法真是一个从业多年的工程师能想出来的吗。。。。

网友(点评):
深沟球上面的那个锁紧螺母也是个问题,拧紧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深沟球内外圈会不会脱离开?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对面有轴肩,没这个问题。

网友C:
被他搞糊涂了,脚轮不是本身有万向脚轮吗

网友(点评):
你净瞎说大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他搞糊涂了,脚轮不是本身有万向脚轮吗

注意看图,横梁中间还有个台子明显是要自动控制转向,如果是万向轮就不好控制了。其实楼主也可以考虑汽车差速齿的控制方式,不过那样对专业程度就要求更高了,而且还要做前轮驱动灵活性比之略差。

网友:
这种结构也常见的吧,在起重机的吊钩中经常用的这种组合,那个工况不比你这个厉害啊,我是认为问题不大的

网友:
感觉抗扭力不够啊?只靠深沟球轴承的钢珠和歌德沟槽的两条线?够呛。

网友:
万向轮解决的事情这么麻烦

网友:
问题不大,看你这种小车结构主要是轴向负载,径向负载相对较小,控制好深沟球轴承外圈与孔公差不要让它承受轴向负载就行

网友:
方向反了应该深沟球轴承在下,推力轴承在上,这样受力会好点,寿命会长些

网友:
借你的图,在上面画一个轴承位置草图,表示大致的位置,轴承尺寸规格和其他零件具体结构可根据要求改动。
图中的绿色单线草图就是下面轴承的位置,轴承选用带密封盖的深沟球轴承,那个紫色的轴承座下边缘可以再往下些,与轴承外圈轴向充分接触配合,轴承外圈上端面与紫色轴承座要有间隙,不能顶上。轴承内圈上端面与推力球轴承接触,内圈下端面与转轴台阶端面接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万向轮能解决的事情整这么麻烦

lz说说为何这么匠心独具,苦心孤诣呢?

网友:
不考虑成本的话,在机架轴承套再加个深沟球,两个轴承有点距离。或者把推力轴承换成圆锥滚子。你这个结构推力轴承受力确实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说说为何这么匠心独具,苦心孤诣呢?

这得看他俩脚轮之间连接的那根杆子上装的那个东西是个什么用处,肯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得看他俩脚轮之间连接的那根杆子上装的那个东西是个什么用处,肯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大侠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