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知道客人拿走了多少颗微小的螺丝?

楼主(2022-09-05):
  随着时代的进步,无人售货成为了潮流。我们在地铁站等地方可以看到很多无人售货柜卖饮料的。也有的小区立了个无人售货柜卖菜,卖牛奶的。
  最近,领导给安排了一个任务,说是无人售货。刚开始我挺感兴趣的,后来领导一句话让我懵了。
  M1.2X2的一颗螺丝,理论重量是0.0078G,而我们常用的价格在50-100元之间的称重传感器的精度是正负5G,好一点的可以是正负2G.那么如何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知道我拿走了一颗M1.2X2的螺钉呢?
  我们会做一个称重平台,下面是称重传感器,然后放一个盒子在里面,盒子里是很多的螺丝,每个盒子的大小要一样。每个称重传感器的规格型号也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拿走了一个颗M12X20的螺钉,你可以清楚的知道。因为这么大一颗螺丝,正负5G的称重传感器是可以测量出来的。但是0.0078G的螺丝,只能用很微小量程的称重传感器来测量。可是这样的传感器很贵,还很金贵,放在售货柜里,估计第二天就没影了。或者是,拿取一颗螺钉的人非要尽力往下按,那结果。。。。。。
  请问,用什么办法来判断,我在一个盒子里拿走了一颗M1.2X2的螺钉?
  也可以不用称重传感器。我之前考虑过用震动盘,可是领导说噪音大,我还考虑过数螺丝机,领导说不同意,想更优化一点。如果用视觉的话,又分不清叠加在一起的数量,因为一个盒子可以装几层小螺丝的。
  各位大虾,帮帮忙吧。

网友A:
最低数量起卖,100个,200个这样,这么多也就几块钱,你只卖一个螺丝太费劲了

网友:
和螺丝机一样吧还是,靠数数量,那种中空内圆的传感器,中间插跟气管,螺丝从管子里面穿过。

网友(点评):
要么就和楼上说的一样,卖小批量,20个50个这样卖。

网友:
一个螺丝也卖,这是什么思路?你们考虑过国标螺丝的上下限重量不?我见过不同的螺丝重量差异很大的。还不如论包卖,如果觉得一包100个太多,可以分成一包五十个三十个都行啊,而且螺丝即使一百个也没几个钱,人家买一个,你怎么收钱啊

网友B:
非要这么高精度的? 改成压力传感器  搞个机械杠杠比。。(还可以买标准砝码做配重)
比如0.009 克 搞一个配重1000倍 =9G

网友:
现在在外面买螺丝,一般M5以下都是以100个为基本单位。你要一个一个的卖,单独包装?售货机上装一个振动盘,单独一个一个出料,做一个计数装置,然后固定包装大小,打包出货。但不论怎样,你都要设置一个售卖数量范围,以及相应的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数量起卖,100个,200个这样,这么多也就几块钱,你只卖一个螺丝太费劲了

一般都是缺一个两个的,最多都是缺三个五个的。
本来自动售货机也有仓库的属性在里面。你订最低起卖点的话。人家不用的还要再存仓库里。这样还不如不设立自动售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这么高精度的? 改成压力传感器  搞个机械杠杠比。。(还可以买标准砝码做配重)
比如0.009 克 搞 ...

我也想到了这个方案了。
另外一个高工说这种方式理论上可以,现实中不行,误差太大。他说他曾经测试过。精确度不高,已经被否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缺一个两个的,最多都是缺三个五个的。
本来自动售货机也有仓库的属性在里面。你订最低起卖点的 ...

不靠谱,一个两个卖,1个螺丝售价是多少,你们这售货机用户场景是什么样,准备摆在哪里呢,能开发票嘛

网友C:
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模组应该精度可以达到

网友:
解决问题不能用制造出问题的思维方式
小螺丝本身就是搭着卖一下,何必浪费精力在它上面

网友(点评):
没有脑残的提出问题,何来脑残的问题。可惜的是审核的人就这么脑残。

网友:
这恐怕是内部要搞无人仓库?

网友D:
换一种思考方式呢?不以重量检测,以长度检测,虽然只有2MM,不知道有没有长度检测传感器之类的,就是有,客户拿取这么小的一件也不方便。
解决方案:1.  可以加一个附属管增加长度,客户取一件,下一件补上,也方便拿取;
  或者    2.  增加一个选择出口,就是客户选择一件,然后按钮开关,从出口里面掉出一件,类似售卖机

网友:
使用称重这个方案,这思路恐怕~~~~~~···.⭕。
目标对的,方向反了,越努力越远~~~~~~···.。。

网友:
搞这么精密小件的黄金饰品还差不多。

网友E:
为什么要用拿走的方式呢,直接客户输入数量,用个小模组在里面把螺丝数出来不行吗?

网友:
为什么要用重量,用高度不香吗,1.2MM的高度很容易测量吧

网友:
可以做成按一下,自动落理一个钉,问题是一个钉的钱不到 一分你怎么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用拿走的方式呢,直接客户输入数量,用个小模组在里面把螺丝数出来不行吗?

正解

楼主:
一盒很多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录像的话也不太现实啊。被遮挡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靠谱,一个两个卖,1个螺丝售价是多少,你们这售货机用户场景是什么样,准备摆在哪里呢,能开发票嘛:lo ...

你想的有点多了。哈哈。咱作为设计师,先解决当下问题。其它的不是我们部门考虑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梅特勒-托利多的称重模组应该精度可以达到

高精度意味着高成本和高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种思考方式呢?不以重量检测,以长度检测,虽然只有2MM,不知道有没有长度检测传感器之类的,就是有, ...

这是大方向问题。我考虑过了。细节上就麻烦了。那么小的螺丝,怎么一个一个的出?而且还要效率和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用拿走的方式呢,直接客户输入数量,用个小模组在里面把螺丝数出来不行吗?

目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只是这个问题有点麻烦的地方就是结构有点复杂。就像我之前说的用螺旋震动盘,领导说有噪音

网友:
为什么卖1颗,这种微小件都有起订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只是这个问题有点麻烦的地方就是结构有点复杂。就像我之前说的用螺旋震动盘,领导 ...

去看下各种供螺丝机你就有思路了

网友:
螺丝机的供料器,尺寸不大,可以兼容好几种螺丝,一个供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