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气缸 怎么选择电磁阀 和管接头

楼主(2022-09-05):
大神们好 想请教一下控制一个气缸 或者控制两个气缸 两个气缸同步运动 或者不同步运动。怎么选择电磁阀和  电磁阀上的哪些孔是装管接头 的装几通的  哪些孔是装消声塞的

网友:
看样本,smc

网友:
可以去B站找找视频资料,上面有很多教学视频

网友:
SMC有气缸、电磁阀选型的PPT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