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大师傅们看过来,这个同心度怎么保证。

楼主(2022-09-05):
(图片)

网友:
我靠 国军标图纸?

网友A:
基准是外圆。同轴的几段,以外圆作为基准进行装夹,必要时打自身(装夹那段轴颈外圆)跳动,小于0.02,然后一次性加工出有同轴要求的部分。
不过你这两个丝,300多长,车床估计是自身精度都满足不了,内孔磨估计行程又不够。能加工这东西的设备,要求不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准是外圆。同轴的几段,以外圆作为基准进行装夹,必要时打自身(装夹那段轴颈外圆)跳动,小于0.02,然后 ...

加工内孔,以内孔为基准装夹,车外圆就行,加工费120一支,操蛋

网友(点评):
这加工以丈为单位就没毛病了。

网友:
他这个牙孔深365?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没学好,螺纹线就到槽那里。

网友:
以D15的内孔为基准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网友:
加工费用高的话,卧加+导条镗刀应该能搞定

网友:
7楼方法可行。其他方式内孔估计难搞,粗糙度0.8,同轴度0.02。难度不是一点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内孔,以内孔为基准装夹,车外圆就行,加工费120一支,操蛋

脑壳痛

楼主:
还有工艺安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