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液压大佬有没有知道减压阀和单向阀并联的作用 为什么有的支路加有的不加

楼主(2022-09-05):
各位液压大佬有没有知道减压阀和单向阀并联的作用 为什么有的支路加有的不加

网友:
好多年不搞了,感觉是个背压阀。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平衡阀吧,上面回路看不到,估摸着是重力方向的,也就是为了油缸下放(缩回)的时候,液压锁不会因为重力惯性反复开启闭合造成抖动或者失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