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方面的专家,高压液压油管的芯子在什么情况下锥面会开裂

楼主(2022-09-06):
请教液压方面的专家,高压液压油管的芯子在什么情况下锥面会开裂?
我司近期接到客户反馈,提供的油管芯子锥面在客户装配时,锥面竟然开裂了,请教各位专家,在哪些因素下,芯子的锥面会造成开裂的情况。

网友:
个人理解:一是材料问题,二是锥度配合有偏差。

网友:
接触面太靠大径

网友A:
检查下锥面处的实际厚度是多少,锥面加工很容易加工过头
如果是扩口后再加工的锥面,得考虑是不是加工的问题

网友B:
两边用的不是一个标准,生产的角度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锥面处的实际厚度是多少,锥面加工很容易加工过头
如果是扩口后再加工的锥面,得考虑是不是加工的问 ...

没经过扩孔,锥面直接机加工形成的锥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用的不是一个标准,生产的角度对不上.

锥面角度也符合要求

网友:
不要猜,想当然没什么意义。
拿对手件来比,做故障再现。

网友:
做切片投影分析

网友(点评):
公司内部没有这个实力和设备,去第三方问了一下,需要2万,放弃了,如果需要几千就让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