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糟了就要担责任:永远不会跑偏的输送带

楼主(2022-09-06):
虚心请教:

一直是使用普通PVC平带,在输送机的两端辊子上使用调偏机构,微调辊子两端的径向位置。但存在的问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皮带变旧,辊子变脏,或者环境温度湿度变化比较大,又会造成皮带跑偏。如果操作人员粗心不去调整的话,皮带就被咬边损坏了。

公司打算把将来的所有输送机都使用防跑偏输送带,就是皮带下表面焊一个防跑偏条,这样就永远不要调偏了。

除了皮带增加一些成本,辊子需要带槽,辊子直径不能太小以外,这样做的缺点还有什么?恳请高手指教,以免踩坑

网友A:
辊子用鼓形,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辊子用鼓形,试过了吗

谢谢大白小白提醒!

辊子一直是用的鼓型的。

目前的状况倒不是无法调好,而是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需要再调整。用户通常没有专门维护设备的人员,所以操作人员的态度就是“不坏就不管”,所以等发现皮带有问题时,通常已经被咬边得很严重了。

所以希望用带防跑偏条的皮带,真正做到“傻瓜操作”,永远不要调偏

网友(点评):
这个一是靠自身精度,二来就是花钱做动态感应了。

网友B:
这样做的坏处就是以后不会有人再去管跑偏的问题了,就随便一装就不管了,这样会导致很快就会磨损了。这种防跑偏结构是防止,并不是永久的,随便装只会造成磨损更快。所以一定要宣导这个装配的时候必须调试一下。

网友:
那焊上去的叫导向条,皮带厂家早就有这样的了,导向条的尺寸基本都标准化了

网友C:
皮带厂家有这种方案的 我个人觉得 还是先去查询下相关技术,然后可以咨询下厂家

网友D:
加上导向条之后,还是需要调整的,不会不跑偏的,而且对于滚轴的轴径也有一定的要求,滚轴轴径过小,导向条还得带齿。

网友E:
没人调试  就做成容易更换的

网友F:
这种方案早都已经标准化了,并不是自己随便在背面焊接一个导向条的。建议楼主找下平皮带供应商咨询一下,他们会告诉你按照平皮带幅宽推荐你用多大的轮毂直径及多大的导向条,用几个导向条等。

网友G:
很早就有带导向条的皮带了,导向条可以起到辅助导向作用。如果只靠导向槽的话用不多久就会坏的

网友H:
我们公司的一大部分皮带输送机都是用这种带导条的,可以咨询下皮带供应商,他会告诉你滚筒开槽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的坏处就是以后不会有人再去管跑偏的问题了,就随便一装就不管了,这样会导致很快就会磨损了。这种防 ...

说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人(被用户折磨得酸爽

这个条在设计上是起辅助作用的,但是用户会把它当做主导功能来用。

问题是机器装配时,装上这种皮带后,调辊子看不出效果,因为防跑偏调条会禁止皮带跑偏的。现在能想出的办法就是把输送机两侧框架做得长度一致,并且加强框架刚度,让框架整体保持“长方形”,而不是“平行四边形”,然后就靠这个条来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厂家有这种方案的 我个人觉得 还是先去查询下相关技术,然后可以咨询下厂家

问过厂家的,但是现在大多数厂家(包括我们的供应商)都是只知道低成本生产,并不知道原理,因为从老板到员工,都是半路出家,没有知识和技术的积累。

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的”。产品出了问题后,就是“这个皮带是消耗品”,或者“你们的输送机有问题”

请问有什么懂技术的厂家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人调试  就做成容易更换的

你这个建议好,老板肯定喜欢,卖替换皮带再赚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案早都已经标准化了,并不是自己随便在背面焊接一个导向条的。建议楼主找下平皮带供应商咨询一下,他 ...

我们的皮带供货商说不出个所以然的,请问您有什么懂行的供货商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的一大部分皮带输送机都是用这种带导条的,可以咨询下皮带供应商,他会告诉你滚筒开槽尺寸

请问有什么懂行的供应商推荐吗?

我想问的问题很多,导向筒的尺寸选择,带齿和不带齿的优劣,辊子上槽的配合间隙,最小辊子直径,导向条的数量、位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导向条之后,还是需要调整的,不会不跑偏的,而且对于滚轴的轴径也有一定的要求,滚轴轴径过小,导向条 ...

说得很到位,辊筒直径小时,需要导向条带齿,尤其是天冷的时候更有必要。

我打算不管什么样的输送机,统一使用带齿导向条,除非带齿的有什么缺点。小皮带加一条,大皮带加两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早就有带导向条的皮带了,导向条可以起到辅助导向作用。如果只靠导向槽的话用不多久就会坏的

可以想象。如果只靠导向条出力,就是以软碰硬(PVC条 vs 铁辊子),肯定长久不了。

下面是客户的一台进口设备,皮带用了很多年,导向条有了一些磨损,但是问题不大。他这个皮带质量不错(机器也好),只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懂行的供应商推荐吗?

我想问的问题很多,导向筒的尺寸选择,带齿和不带齿的优劣,辊子上槽 ...

可以问问 西格林皮带

网友:
一般情况下 高速的有自动纠边机构

如果是普通的 和滚筒的布置安装 还有整体机架的尺寸精度有关

曾经做过一个项目,输送带在常温下怎么运作不跑偏 ,一进烤箱怎么调就是跑偏。想了很多办法 后来人家告诉我们 机架整体刚性不够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的坏处就是以后不会有人再去管跑偏的问题了,就随便一装就不管了,这样会导致很快就会磨损了。这种防 ...

磨损了  保修期也过了  又可以赚一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磨损了  保修期也过了  又可以赚一波了

那样的话口碑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样的话口碑就没了

公司改个名  继续割韭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厂家的,但是现在大多数厂家(包括我们的供应商)都是只知道低成本生产,并不知道原理,因为从老板到 ...

上海永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问问 西格林皮带

谢谢干货!

网友:
哈伯斯,阪东

网友(2025-07-06):
我也是做了太多传送带,大大小小,落地的,爬坡度,空中的,小到0.5米,大到95米,我的经验就是1.装完框架,一定要测量一下对角尺寸,框架有没有变形,2.是皮带底部加导条,没多钱的东西,3.皮带宽度比框架小一些,太卡两边意义不大 4.装完轴承部喷WD, 5.定期调整。客户才不管你呢,不坏不管。

网友:
这方面我也有些项目用过,确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案。
1.鼓形的改向pully和托辊基本是行业默认了;
2.装完边框拉一下对角尺寸,并且边框四个角最好都有微调张紧机构,要定期调整;
3.尽量避免皮带正反转,涉及到正反转怎么调都没啥用;
3.皮带底部的导条,其实是消耗品,如果客户没有定期调整,时间长导条会磨出非常多的粉末;
4.我们现在用的普通平皮带机很少加导条了。首先很难保证客户会定期调整,其次增加导条和对应额外开槽的改向pully都会增加成本。

此前听现场经理说过看到有友商做了什么自调张紧机构,一直想去看看学习一下,但是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