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标注,请教

楼主(2022-09-07):
我一张图纸里表达的是一个焊接件,然后还有机加工
对于焊接的筋板,厚度上标注的是不加工符号
那么在图纸左上角位置的未注公差是写:在不用去除材料的方法基础上粗糙度值达到12.5?
还是什么也不写?
谢谢!

网友:
对于焊接后再加工的机件,我是这样做的:每个焊接组件都出单件图,表达它们焊接前的状态。焊接图表达的是焊接要求和后续需要机加工的要求。焊接后不加工的部位,类似筋板厚度这样的,在焊接图中是不描述的。

网友:
不加工符号不能带上12.5?

网友:
任意方式表面粗糙度25(最大25是毛坯粗糙度,含义也就是毛坯面不需要加工)

网友:
机加件,需要加工的表面注出粗糙度,不需要加工的表面有不加工符号啊

网友:
一般是图纸中加工的位置标注加工符号,右上角备注未标注的粗糙度要求

网友:
只标注需要加工的面,其他的可以用类似下料周边粗糙度25,其余不去除材料之类的,甚至注一句焊接后加工,也基本不会有歧义
正式一点可以可以弄一个类似的焊接要求

网友:
你要明确焊后加工还是焊前,焊前加工的零件不用在组焊图里标粗糙度,一般仅标焊后加工的表面焊后

网友:
直接标不需要去除任何表面的粗糙度就行,意思就是拿来什么样的表面就是什么样的,至于你需要的就可以标去除后的表面粗糙度就行

网友:
有不加工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