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阀门设计的视频链接么

楼主(2022-09-07):
新手入门,求一个系统的有关阀门的视频教程

网友A:
阀门是大类,你具体要看什么阀,一般都有设计手册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门是大类,你具体要看什么阀,一般都有设计手册可参考

我现在就是学习蝶阀的尺寸设计,设计后车间是否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门一般是计算流速的吧?

我目前就是学习蝶阀结构,根据毛坯尺寸进行修改

网友C:
首先你先测绘仿制,另外找相关书籍提高专业知识,至于阀门设计的视频那就算了,阀门只不过是一个部件一个零件,又不是整个设备相关的可能还有视频教程。要是学学建模倒是三维软件一大堆可能会涉及到阀门建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学习蝶阀的尺寸设计,设计后车间是否能加工

设计可以参考《实用阀门设计手册》陆培文,里面各类阀设计都有,还有其它很多相关资料,网上一搜即可找到。至于车间能否加工,跟车间软硬实力有关。当然如果自己熟知机加工工艺,能根据自己现有设备可实现能力做设计,那样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先测绘仿制,另外找相关书籍提高专业知识,至于阀门设计的视频那就算了,阀门只不过是一个部件一个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