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棒加工问题

楼主(2022-09-07):
长度为1米,直径为15的尼龙棒,成品直径为4.5毫米,容易加工么?

网友:
这么细又长的,难

网友:
不行,一车就弯了

网友:
不行 你怎么加工呀!上学时教授讲车工怕车杆。

网友:
弯是肯定的  车估计转速和刀选好问题不大

楼主:
|朔月123发表于 09-07 14:46不行,一车就弯了
有没有那种旋风铣刀,倒着把皮剥出来?

楼主:
|攻城狮老李发表于 09-07 14:49弯是肯定的  车估计转速和刀选好问题不大
应该选用什么刀?合金刀?

网友(点评):
加工不如采购定做,有专业做细尼龙棒,甚至有成品,量少别自己弄了

网友:
直径4.5mm,长度1米,还尼龙,我TM想都不敢想。

网友:
挤出就完了,还搞啥机加工

楼主:
|yc1990717120发表于 09-07 15:51挤出就完了,还搞啥机加工
主要是量少开模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量少开模不合适

不用开模,直接找供应商就完了。直径4.5,长度1000,大把

网友:
找材料商定制

网友:
建议去淘宝上选择适合你的圆棒直接买,车是真不好做

网友:
4mm/5mm,长度1米的尼龙棒淘宝一大把,问问设计能不能改下图纸?不行的话,上淘宝问问有没有4.5mm的吧?车加工肯定是不容易的,车着车着可能都软化了

网友:
不容易,可以试试设计一个专门的跟刀架

楼主:
|注册机008发表于 09-07 22:364mm/5mm,长度1米的尼龙棒淘宝一大把,问问设计能不能改下图纸?不行的话,上淘宝问问有没有4.5mm的吧?车加工肯定是不容易的,车着车着可能都软化了
切削温度是个问题

楼主:
|13772012691发表于 09-07 23:21不容易,可以试试设计一个专门的跟刀架
恩,有道理

网友:
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
不怕短粗就怕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