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伺服电机

楼主(2022-09-07):
小弟想做一个皮带机,打算用多条窄皮带,两边的带轮直径是160mm,负载大概是150kg,要求皮带速度v是0.09m/s~0.45m/s,我应该如何选伺服电机。有大佬可以提供一下实例参考或者思路吗,刚来论坛下载不了大神们的附件。
示意图

网友A:
扭矩,速度,转动惯量

网友B:
看看这一个有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一个有用不

哥,没积分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速度,转动惯量

根据这几个参数选电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没积分下载不了

我也选不了让你免费下载啊

网友C:
哥们这个你就不要用伺服电机了呀!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这个你就不要用伺服电机了呀!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就可以

后面涉及到定位,电器控制要求使用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选不了让你免费下载啊

没事,等我存点积分再下载,谢谢哥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涉及到定位,电器控制要求使用伺服

那你这个结构需要改进,换成同步带及同步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个结构需要改进,换成同步带及同步带轮。

好,我换成啮合型带传动

网友D:
社区有前辈发过详细的伺服电机选型步骤,搜索伺服电机选型就能找到。或者直接去东方马达官网下载电机选型软件。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7%BB%FA%D1%A1%D0%CD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社区有前辈发过详细的伺服电机选型步骤,搜索伺服电机选型就能找到。或者直接去东方马达官网下载电机选型软 ...

哦吼  这个很有用

网友E:
我也是小白一枚,下面计算过程只起参考作用,没算加速扭矩,安全系数可以适当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小白一枚,下面计算过程只起参考作用,没算加速扭矩,安全系数可以适当给大;

哇 谢谢哥们 我学习一下

网友:
基础参数,电机扭矩,速比,导程,我就是做伺服电动缸的。

网友:
功率算下来近200W,再加上安全系数1.2,这个350W足够了   P=F*V      (F=150*摩擦系数取不大于0.3,那么150*0.3=45KG)  速度取最高0.45米/秒   450N*0.45m/S=202.5W

网友(2022-11-29):
我好像错过了一个重要客户,伺服电机的问题可以来问我,17317679548(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