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轴的调质处理

楼主(2022-09-07):
有个疑问:45#钢车的轴,因为量很少,加工厂说不给调质了;因此产生一个疑问:45#有调质状态交货的棒料,是否可以购买45#调质棒料直接加工代替调质,即采用调质→机加工的工艺方式,这样安排是否合理呢?注:此轴不重要,轻载,类似光轴( ∅30-∅32-∅30)的结构;
疑问二,手册上讲轴类零件可以中部调质处理,轴颈处淬火,是进行两次热处理吗?

网友A:
都不重要了还调啥质呢,直接买热轧的用得了。

网友B:
加工量大不大?调制后硬难加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重要了还调啥质呢,直接买热轧的用得了。

要尊重轴呢,虽然不重要,但选了45钢,得尊重一下;我的疑问在为什么加工厂不买调质棒料加工,而是要给我省略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量大不大?调制后硬难加工啊

调质后应该不难加工吧,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硬度才30HRC左右,应该能够车动;而且这根轴近似光轴了,算是精车的切削量

网友C:
45钢的,直接买正火状态的,可以不用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钢的,直接买正火状态的,可以不用调质。

太给力了,这是我想要的答案;
请问,不可以买调质棒料直接车吗?如果用调质棒料加工,会有问题吗?

网友:
   买P20钢就可以了

网友:
P20偏贵一点,不过量不大应该不用考虑,45钢轻载的,如果不是那种对轴寿命有要求的话,不调质也没问题的。

网友:
不是量大量少的问题,钱给够了就会做

网友:
为啥要调质?你既然不重要部位,受力不大,安全系数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把加工商看得很厉害。

网友:
调质45直接加工没有问题,我们都是备很多调质棒料,直接机加工,就是比退火态的料费点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尊重轴呢,虽然不重要,但选了45钢,得尊重一下;我的疑问在为什么加工厂不买调质棒料加工,而是要给我 ...

哪有那么齐全呢,大部分出厂都是热轧状态。上次买了几百公斤棒料,让采购买45钢正火的都买不到。

网友:
不调质,直接感应淬火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