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一个导轨

楼主(2022-09-07):
请问下有没有能机加这个零件的供应商,精度要求可以放宽 内径R2402mm 外径R2422mm

网友:
你这图是哪个教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还要扣分?

这样的参数

网友(点评):
我们做不了

网友:
内径两米多圆度2丝,,,,,,应该是在底盘上安装后的公差吧?

网友:
什么导轨要求这么高的圆度和同心度。我理解的就是一个轴承在这导轨上跑,做Z向支撑定位。还是有其他用法?

网友:
单就零件做不出来,还得热处理。
在底座上装配时,带上三坐标,边装边调倒是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们生产这个,关键是你这是圆弧导轨还是直轨啊?还是允许侧弯的值?要是直轨就简单了,圆弧的话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机床。

网友:
直接买THK的圆弧导轨好了呀,干嘛要自己做

网友:
用立式车床加工成整圆,然后热处理,磨光,
再分段切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