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测量模型直径的问题

楼主(2022-09-07):
选择分析→测量简单直径(或则简单半径)的时候,对话框总是提示要选择起点和终点,完全和测量简单距离一样,不能直接选择需要测量的圆或者圆柱面。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sw单击一下就能看直径半径。

网友:
|陈大饼吖发表于 09-07 22:30sw单击一下就能看直径半径。
确实,sw操作性是非常方便,而ug操作性比较繁琐,没有sw简便,但ug打开大文件不会开,如果这两者能互相弥补就完美了

网友A:
楼上真是俩大神,人家问ug你非搁这强行回答sw
我测量圆弧都是shift+T几何属性,鼠标放哪就显示哪里的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真是俩大神,人家问ug你非搁这强行回答sw
我测量圆弧都是shift+T几何属性,鼠标放哪就显示哪里的半 ...

谢谢,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版本?

UG NX1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UG NX12.0

分析——————测量距离————————————直径

干嘛要简单直径呢?

网友:
点左上角的齿轮标志,显示折叠层,改一下类型。分析里有个几何属性,也可以看,分析里找不到就查找命令里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测量距离————————————直径

干嘛要简单直径呢?

好了,没注意看下拉菜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