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可以在零下温度环境下使用吗?

楼主(2022-09-07):
直径为595mm的Q355B钢辊筒在转速1071r/min、-20℃的环境下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Q355后面有A,B,C D,E等符号,其中D 表示在-20℃下,冲击韧性不小于27J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Q355B辊筒在一千多转和零下二十摄氏度环境下,只绕轴线做旋转运动,不做承压的情况下,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表面线速度每小时120公里,可不低啊

网友:
造船常用板就有D板和E板

网友:
Q355是新标准GB/T 1591-2018《低合金钢高强度结构钢》的牌号,对应的老标准GB/T 1591-2008《低合金钢高强度结构钢》的牌号是Q345。
Q355钢级的交货状态有3种:热轧、正火或正火轧制、和热机械轧制三种,热轧交货的代号为AR或WAR,该代号在牌号中可省略;正火或正火轧制交货的代号为N;热机械轧制交货的代号为M。热轧交货的Q355钢级质量等级有B、C、D级,即Q355B、Q355C、Q355D。正火或正火轧制交货和热机械轧制的Q355钢级质量等级有B、C、D、E、F级,即Q355NB、Q355NC、Q355ND、Q355NE、Q355NF和Q355MB、Q355MC、Q355MD、Q355ME、Q355MF。根据GB/T 1591-2018表11,Q355D、Q355NE、Q355NF、Q355ME、Q355MF等牌号的材料在-20摄氏度的冲击吸收能量(横向)不小于27J,Q355ND、Q355MD的冲击吸收能量(横向)不小于20J。

低合金结构钢冲击吸收能量

低合金结构钢冲击吸收能量

老彭讲机械头像

老彭讲机械头像

网友:
以前还真不知道

楼主:
|老彭讲机械发表于 09-08 09:35Q355是新标准GB/T 1591-2018《低合金钢高强度结构钢》的牌号,对应的老标准GB/T 1591-2008《低合金钢高强度结构钢》的牌号是Q345。

Q355钢级的交货状态有3种:热轧、正火或正火轧制、和热机械轧制三种,热轧交货的代号为AR或WAR,该代号在牌号中可省略;正火或正火轧制交货的代号为N;热机械轧制交货的代号为M。热轧交货的Q355钢级质量等级有B、C、D级,即Q355B、Q355C、Q355D。正火或正火轧制交货和热机械轧制的Q355钢级质量等级有B、C、D、E、F级,即Q355NB、Q355NC、Q355ND、Q355NE、Q355NF和Q355MB、Q355MC、Q355MD、Q355ME、Q355MF。根据GB/T 1591-2018表11,Q355D、Q355NE、Q355NF、Q355ME、Q355MF等牌号的材料在-20摄氏度的冲击吸收能量(横向)不小于27J,Q355ND、Q355MD的冲击吸收能量(横向)不小于20J。

新手请教老师傅,所以这Q355B钢辊筒在零下20摄氏度,一千多转的环境下能使用吗?

网友:
零下二十度建议用D级,零下40用E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请教老师傅,所以这Q355B钢辊筒在零下20摄氏度,一千多转的环境下能使用吗?

Q355B在-20℃下使用会冷脆,在工矿是-20℃的钢棍,又是1000多转的转速,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使用的。在低温条件下选材除了满足强度要求外,还要考虑材料的脆性转变温度。而影响冷脆的主要因素是钢材中P的含量,Q355B中P含量达0.035%,而Q355D的P含量只有0.025%。关于材料的冷脆知识可参考老彭讲机械在各自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金属材料力学性能冷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55B在-20℃下使用会冷脆,在工矿是-20℃的钢棍,又是1000多转的转速,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使用的。在低温 ...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