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压紧机构,求助!!!

楼主(2022-09-08):
请教各位前辈,我下面这个机构的零件4:轮子夹紧块,要怎么做成柔性的,轮子晃动的时候晃动的力不会传导到后面的机构上,又能将轮子夹紧!
关键:
1、尽量推荐有标准件少加工的最好;
2、连接杆跟着摆动机构摇晃时,轮子有左右摇晃,上下方向也有跳动,如何将轮子完全限位住,又不会将力传导至安装电机的一侧?
3、电机的转速为200~250r/min;
4、连接杆下面跟着摇晃的物料最大为3.5KG.
备注:连接杆摆动时,轮子是可以完全不动的,轮子与连接杆内部有深沟球轴承,所以轮子是可以固定死的!

楼主:
在材料上做文章空间太小,即使是橡胶也不能将晃动的力大部分吸收,还是得做机构有弹性的!

网友A:
看到lz的ID,去听了下蔡琴的《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
一颗颗眼泪都是爱 都是爱

网友A:
灰色管是导轨?这是个行走机构?

网友:
分开不就行了

网友B:
中间加直线导轨再加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色管是导轨?这是个行走机构?

1、灰色的导轨,轮子以及跟随轮子的物料沿着导轨一件一件的送过来,送到位以后摇摆机构插进来夹紧;
2、在到位作业时是不行走的,作业完成后轮子沿着导轨离开,下一个轮子及物料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lz的ID,去听了下蔡琴的《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哈哈哈,没有听过,我去听听看!

楼主:
要夹紧轮子总要有着力点的,而着力点必然在电机一侧,分不开,轮子不夹紧的话摆动时会跳出来,晃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加直线导轨再加弹簧?

导轨加弹簧一是占用空间大,二是只能管一个方向,比如左右或上下,不能同时管住多个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轨加弹簧一是占用空间大,二是只能管一个方向,比如左右或上下,不能同时管住多个方向!

弹簧管上下,左右在中间加个转轴就可以了吧

网友C:
轮子做成抱紧式的不就可以避免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子做成抱紧式的不就可以避免问题了吗

轮子是客户的来料附件,不能改这个,也不能要求客户改,客户的存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管上下,左右在中间加个转轴就可以了吧

所谓的左右,是导轨方向的左右,管住了上下会沿着导轨方向左右晃动

楼主:
顶一下,继续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没有听过,我去听听看!

你为何起这个名?难道不是因为这首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夹紧轮子总要有着力点的,而着力点必然在电机一侧,分不开,轮子不夹紧的话摆动时会跳出来,晃动太大

2008的意思是,轮子和连接杆分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灰色的导轨,轮子以及跟随轮子的物料沿着导轨一件一件的送过来,送到位以后摇摆机构插进来夹紧;
2、 ...

“轮子以及跟随轮子的物料沿着导轨一件一件的送过来,送到位以后摇摆机构插进来夹紧”

1)跟随轮子的物料?什么样的物料?和轮子是什么关系?
2)轮子也是一件一件送过来?

感觉更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lz的ID,去听了下蔡琴的《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关注点很别致

网友D:
不知道留住完全的意图,根据我的理解,夹紧机构和底座柔性连接,夹紧机构和滚轮的间隙可调,完全贴合或者留一定间隙,在滚轮晃动大的时候,夹紧机构由于柔性连接带有一定的阻尼,可保证滚轮晃动不会太大。

网友:
轮子加弹簧推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何起这个名?难道不是因为这首歌?

好多年前注册的了吧,忘了当时怎么起这么中二的ID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8的意思是,轮子和连接杆分开?

轮子和连接杆,都是客户的东西,一个整体的配件,不能够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以及跟随轮子的物料沿着导轨一件一件的送过来,送到位以后摇摆机构插进来夹紧”

1)跟随轮子的 ...

轮子和连接杆,以及连接杆下放的夹子,看作是一个载具,载具上挂着物料,载具和物料都是客户方的东西,一个载具运输一个物料,这个可以理解了吧,所以载具我们也是不能更改的,只能去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留住完全的意图,根据我的理解,夹紧机构和底座柔性连接,夹紧机构和滚轮的间隙可调,完全贴合或者留 ...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滚轮这边的晃动不要传导到夹紧机构的底座以外,所以这个夹紧机构需要做成柔性有弹性的,可以自己吸收晃动传导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滚轮这边的晃动不要传导到夹紧机构的底座以外,所以这个夹紧机构需要做成柔性有 ...

你说轮子的晃动,是什么原因导致?分析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1)轮子和灰色导轨的配合间隙;

2)轮子+连接杆+载具刹停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子和连接杆,以及连接杆下放的夹子,看作是一个载具,载具上挂着物料,载具和物料都是客户方的东西,一 ...

你放的偏心轮摆动机构的几张不同摆动角度的图有误导。

你的意思是,摆动机构的喇叭口先对着导轨来料方向,连接杆进入钳口后然后摆动旋转?

你缺了有助于理解的关键角度的图。

网友:
lz进展如何了,搞定了吧

网友E(2022-10-08):
啊这,轮子夹紧块前端两个爪做成可弹性张开的可不可行呢,可以张开的话轮子不管左右晃还是上下晃都跳不出夹爪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这,轮子夹紧块前端两个爪做成可弹性张开的可不可行呢,可以张开的话轮子不管左右晃还是上下晃都跳不出夹 ...

lz好多天没来了,问题应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