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齿轮

楼主(2022-09-08):
如图 看下这两个齿轮有何区别? 红色喷油漆的表面很粗糙,是否铸造件? 左侧的表面发黑,看起来很光滑,是否锻造的?
齿轮什么时候需要铸造? 什么时候需要锻造?

网友:
抛开齿轮,首先是铸、锻件各自的性能特点捋捋。

网友:
锻件的表面组织的细密度,铸件的表面应该较粗,而锻件的加工表面应该较光亮。

铸铁截面发灰暗色,而锻钢截面银亮 。

听声音,锻件致密,打击后声音清脆,铸件声音沉闷。

网友:
小齿轮2500吨的设备可以做出来,大齿轮3500吨的才可以做,所以就选铸造了,机械性能和外观都是粗糙的

网友(2022-11-18):
学习一下,积累威望中。。。。。。。。。。

网友A(2023-04-03):
小齿轮有没有可能也是铸造出来的,做了热处理?小齿轮转速快吧  ?硬度是不是需要高一些?

网友(2023-08-26):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有没有可能也是铸造出来的,做了热处理?小齿轮转速快吧  ?硬度是不是需要高一些?

应该不太可能是铸的,这个齿轮不算大,或者都是可以是常规尺寸,还有你说的转速快,那它就需要性能好,有点经验的都会选择机加工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