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机构原理

楼主(2022-09-08):
如图,在机器上看到这么一堆杂乱无章的机构,怎么研究? 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首先第一步,拍照要拍全。

网友:
从末端执行机构或电机开始一根根捋。

网友:
何着你不读书啊

网友:
拆装拆装--拆装---拆装----然后你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一个机构摸,最好能让它动起来。动不起来能否下载控制程序进行仿真,摸清楚各个部件的运作原理结合机构就清楚了。

网友:
把他们拆下来,一个一个测绘画成图纸你就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