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辊筒在1000转的高转速和零下20摄氏度环境下能正常转动不断裂吗?

楼主(2022-09-08):
直径为595mm的Q355B钢辊筒在转速1071r/min、-20℃的环境下能正常使用吗?恳请前辈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载荷,长度,丘比没有。谁能回答?

辊筒重500多kg,辊长3米,不承受其他压力,只做自身的转动,请问前辈您能回答了吗?

网友:
应该不行吧,你这个线速度算下来很高了,辊筒外表面线速度接近30米/s了

网友(2022-11-03):
没问题,动平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