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模具滑块(行位)结构

楼主(2022-09-08):
在塑料模具中,利用成型的开模动作,使斜撑梢与滑块产生相对运动趋势,使滑块沿开模方向及水平方向的两种运动形式,使之脱离倒勾,如下图所示。
滑块在开模过程中要运动一定距离,前后模完全分开后,要使滑块能够安全回位。滑块要停在正确的位置,如果滑块再往前或向后滑行,会导致合模时斜边与孔对不准发生相撞!所以必须给滑块安装定位装置,且定位装置必须灵活可靠,保证滑块在原位不动。
01
模具滑块结构的定位方式
1)波仔螺丝定位
优点是加工方便,操作简单;缺点是容易损坏。常用于在X方向(水平)的小行位、行程偏大的行位。它还可以帮助行位延时开模,因为斜边没有起作用时波珠会顶住行位不让动。
2)弹簧与限位螺丝定位
优点是加工方便,定位安全。常用于在x、y方向的行位,行程小的行位。弹簧的计算:首先要知道行位弹簧的预压是说它在开完模走开扣位的情况下还有预压,它的目的通过预压产生的弹力来克服行位的重力不让它往回走。
(L行程+3~5预压量)/40%=L0(自由长度)
弹簧孔深度: H = L0-预压量-行程
02
滑块配件的所用材料
03
产品与模具滑块案例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产品属于外螺纹,一般情况下可以做行位方式出模,但不是所有都可以。所以用出模角分析是否在行位出模方向是否有倒扣。倒扣为多少?如果是三几个C的看产品公差是否抵消。
为了防止产品粘前模所以设计行位延时开模,前后模已打开一部分但是行位还没有滑动,通过行位把产品夹住(有扣位)保证产品在后模。产品柱子大部分在行位上,所以行位要设计运水冷却!
案例4:
案例5:
顶针不可以在两个工件一边一半钻孔顶出运动!!,在它外面加流道顶针套子或流道镶件。否则由于两工件可能错位夹住顶针易插烧。
推板先顶空一段才到产品底已延时顶出产品,因为推板与产品有一段空间所以推顶空一段才顶到产品,但是水口顶针与水口料没有此情况顶针板一动立刻把水口顶向上但是产品还没有动,达到水口与产品不同步,自动分离。
推板顶针上表面要用螺丝锁紧,所以上螺丝时为不让顶针也跟着转动顶针头要做定位。

网友:
没看出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