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 PTFE管加工或者定制

楼主(2022-09-08):
工作的公司本身做仪表的,没有机械工程师,描述不专业,请谅解!
公司买的PTFE管,外径12mm,内径10mm。实际装配过程中,需要外径减小到11.8mm,公差正负0.1mm。

网友:
长度多少啊。产品在那里啊。

楼主:
这个不是用CAD画的,我是硬件工程师,不好意思。
红色是304不锈钢棒 和 不锈钢管,蓝色是PTFE 管。装配方式就是一层一层套起来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两个PTFE管插入 304不锈钢管,插不进,PTFE管 外径大了一点点,估计0.1mm或0.2mm
钢棒和钢管插入PTFE都没有问题

寻求 厂家 将两根 PTFE外圆变小 0.1mm到0.2mm。能够完成装配即可,这个是静态工作的杆子,没有运动
或者直接定制 外径11.8mm内径10mmPTFE管    外径14.8mm内径内径13mmPTFE管

楼主:
这个是我们新设计的智能料位开关的中心杆,第一次试装,只订货5套。
因为试制阶段量少加工费用可以比较高。我们可以提供10mm和13mm的硬轴,作为加工PTFE的内径支撑

网友:
一个朋友正在买机器,不过估计来不及了,不过这种管子只能定制,不便宜,需要单做一副小模具

网友A:
新做可以,磨具调整下直接注塑,拿原有的管子修,没几个人愿意做,麻烦还不挣钱

网友(点评):
新做的话,直接注塑在圆棒外表上,还省了装配的事儿,可行不

网友(点评):
不可行,磨具本身有内腔,圆棒不可能装进去,其次注塑磨具的材质都是磨具钢,不是随便其他材质就可以注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做可以,磨具调整下直接注塑,拿原有的管子修,没几个人愿意做,麻烦还不挣钱

感谢大神指导!我去找卖家定制。

网友B:
你把钢管加热,使劲往里面捅就好了----------,这种小批量的,简单快捷,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钢管加热,使劲往里面捅就好了----------,这种小批量的,简单快捷,省成本

感谢大神指导!
我们也想过热装配,但是杆子细长,我估计没插到位就凉透了。
我这个图,长度缩小了5倍画出来的,看起来粗壮,实际细长

如果其他方法不行,能不能买个管式炉加热,放在炉子里装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导!
我们也想过热装配,但是杆子细长,我估计没插到位就凉透了。
我这个图,长度缩小了5倍 ...

我的意思是把钢管加热到能后让PTFE管变软的状态,相当于往里塞的时候把PTFE表面0.1给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把钢管加热到能后让PTFE管变软的状态,相当于往里塞的时候把PTFE表面0.1给切掉。

感谢大神!
我们评估下来,还是定制PTFE管,批量价格最低。
已经联系定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