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产品平磨加工,能否使用夹具?

楼主(2022-09-08):
量大,一年一百万片左右。现在是采用502粘在铁板上平磨加工,是否有其它更好的装夹方法?
产品是合金,没有磁性。  加工面同圆柱面A,垂直度<0.3。
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做这种非标设备

网友A:
圆的可以夹不

网友B:
一年一百万的量。。。
我靠,还夹具,直接上非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年一百万的量。。。
我靠,还夹具,直接上非标机了。

怎么实现?

网友(点评):
加工的平面?底面是圆弧面,可以考虑用一个大圆转盘,立起来转动,圆周开小卡口,放置工件。

网友C:
有专门的球磨机
全自动,03年在横岗大厦一家公司就磨这玩意不是100W,是从开厂磨到倒闭,天天只磨这玩意

网友D:
铁板加工孔不行吗,可以反复使用。也能保证同心

网友E:
想不通为何要502粘在铁板上平磨加工.
一块大铁板,打N多个(比方30x30,只要板子不变形,尽量多)台阶孔,台阶孔大孔尺寸为13.3+0.06,深度4.6,小孔直径1或者2(排气用)
将工件摆放到孔中,小孔集中负压抽真空,这样翻转也不会掉,而且都是共同的基准。整版过砂带机,最后留2丝余量平面磨。为了保证基准,可以用两块精磨板子,分别打大孔和小孔,对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的可以夹不

可以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板加工孔不行吗,可以反复使用。也能保证同心

铁板加工孔,保证不了垂直度吧?孔大了垂直度不行,孔小了不好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不通为何要502粘在铁板上平磨加工.
一块大铁板,打N多个(比方30x30,只要板子不变形,尽量多)台阶孔,台 ...

有兴趣没,可以给我们做这种产品工装夹具,这是其中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球磨机
全自动,03年在横岗大厦一家公司就磨这玩意不是100W,是从开厂磨到倒闭,天天只磨这玩意

有图片没,查不到

网友:
非标设备可以实现,我微信15684170153

网友:
我记得有种真空吸盘  是不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板加工孔,保证不了垂直度吧?孔大了垂直度不行,孔小了不好塞

你垂直度0.3,多大孔保证不了呀

网友:
不是图不对就是标注不对。
这个小圆柱的顶面到底是圆弧面还是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