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针对卷料或者棒料,是否有对应的标准规定切头切尾的长度尺寸

楼主(2022-09-08):
请教各位,针对卷料或者棒料,是否有对应的标准规定切头切尾的长度尺寸。
考虑到材料的加工因素,一般卷料或者棒料的头尾料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失效,因此需要对卷料或者棒料进行切头/尾的要求,现在客户问我们如何定义这个切头/尾的规范尺寸来源,是否有对应的企标或者国作为数据支撑,但是,实际没有,都是根据现有的经验以及产品尺寸倒退成棒料距离大概一个长度。
请教各位,是否有此方面的标准参考,再线焦急,谢谢。

网友:
JB 4214  锻件毛坯下料,不知道符合你的要求不

网友A:
现在钢厂出产的卷料或者棒料头尾都是切过的,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钢厂出产的卷料或者棒料头尾都是切过的,没有缺陷。

就是想了解这个切头切尾的长度标准,切300mm还是500mm呢,有什么可以支持这个数据的说法或参考

网友(2023-07-10):
引用 网友A:
现在钢厂出产的卷料或者棒料头尾都是切过的,没有缺陷。

这个卷料是说连续模的卷料吗

网友:
卷料可以切除外圈为标准,因为外圈可能存在垃圾,实际卷料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尾料的话可以参考设备性能,通常芯轴会导致卷芯材料产生压痕,那么就以有压痕的位置开始至结束的长度来定义尾料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