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安装

楼主(2022-09-09):
像下面图片红色线框位置是不是需要加一个垫圈把滚子轴承外圈限位住

网友:
轴承外圈是应该有个垫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

下面补了

网友:
压盖没止口怎么行,,,,,

网友(2024-01-20):
具体要看你设备的装配情况,一般一端活动,一端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