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惯量计算方式求问

楼主(2022-09-09):
上图。两边重量相差不多。为了便于计算,配重为A kg  产品为B kg  。

想知道带轮带动产品上下往复运动时的惯量。

是按照A+B  还是按照A-B 来计算 m

这是公式。目前不知道m应该取哪个值

网友:
A+B

网友(点评):
这么算的话。好大的惯量

网友:
应该有两个 一个移动的惯量  还有带轮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嗯。带轮的转动惯量 我算了。不是很大

网友A:
我认为这个机构理想情况下是等效为单边A-B质量的运动,转动惯量也是等效的,转动惯量的定义是单位质量乘以该质点到旋转轴的距离的平方,是刚体绕轴转动时惯性(回转物体保持其匀速圆周运动或静止的特性)的量度,而这两边的运动惯量的反向永远都是相反的,理论上可以抵消

网友(点评):
我宁愿相信你是对的。因为相加确实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个机构理想情况下是等效为单边A-B质量的运动,转动惯量也是等效的,转动惯量的定义是单位质量乘以 ...

可以看作同向运动的两个物体,同向运动的物体整体惯量是相加的,

网友:
A和B的力矩反向明明是永远向反的所以是不能看成同向的

网友:
要是算A+B那么你的配重还有意义?

网友(点评):
配重的作用顾名思义就是调配重力,用来减轻产品侧重力的影响或者改变重力的方向,难道你还想它帮忙减惯量?要减惯量就要考虑减少产品侧质量或者带轮直径。

网友:
质量是A-B,惯量是A+B。这是正确答案。这个结构中,AB均绕带轮中心旋转,方向相同,所以惯量方向相同。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样的话。提升机如果产品端 重量很大,配重也要差不多重量。那整体的惯量就很大。用普通减速电机的话,感觉惯量超过安全值很大。难道必须上高惯量伺服吗。求解。

网友(点评):
可以加大减速机的速比

网友:
可以拿“惯性”和“转动惯量”对比理解:
1)惯性是物体抵抗改变它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属性,与质量相关。
2)转动惯量是刚体绕轴转动时惯性(回转物体保持其匀速圆周运动或静止的特性),与质量和中心距离有关。
所以质量越大的物体,相应惯性越大,转动惯量(中心距离不变)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