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应该选择顺铣还是逆铣?

楼主(2022-09-09):
在CNC加工中,铣刀的旋转方向一般是不变的,但进给方向是变化的。就出现了铣削加工中常见的两种现象:顺铣与逆铣。

铣刀切削刃在每次切入时都会受到冲击载荷的作用。为了成功铣削,必须考虑一次切削中刀刃切入以及切出时切削刃与材料之间的正确接触方式。在铣削工序中,工件沿着与铣刀旋转方向以相同或相反的方向进给,这会影响铣削的切入、切出以及是采用顺铣还是逆铣的方法。

01 铣削的黄金法则—由厚到薄
铣削时,务必考虑切屑的形成。切屑形成的决定因素是铣刀的位置,务必力求在刀刃切入时形成厚切屑,在刀刃切出时形成薄切屑,以确保稳定的铣削过程。谨记铣削的黄金法则“由厚到薄”,以确保刀刃切出时的切屑厚度尽可能小。

02顺铣
在顺铣中,切削刀具沿旋转方向进给。只要机床、夹具和工件允许,顺铣始终为首选方法。
在边缘顺铣中,切屑厚度将从切削开始起逐渐减小,最终在切削结束时达到零。这样可以防止切削刃在参与切削之前剐蹭和摩擦零件表面。

大切屑厚度是有利的,切削力倾向于将工件拉入铣刀中,使切削刃保持切削。但是,由于铣刀易于被拉入工件中,因此,机床需要通过消除反冲来处理工作台进给间隙。如果铣刀被拉入工件中,则进给将意外增加,从而可能导致切屑厚度过大和切削刃破裂。在这些情况下,考虑采用逆铣。

03逆铣
在逆铣中,切削刀具的进给方向与其旋转方向相反。
切屑厚度从零开始逐渐增加,直到切削结束。切削刃必须被强行切入,从而因摩擦、高温以及时常接触由前面切削刃造成的加工硬化表面而产生剐蹭或抛光效果。这一切都会缩短刀具寿命。

刀刃切出时产生的厚切屑和较高的温度将导致高拉伸应力,这将缩短刀具寿命,切削刃通常会因此快速损坏。它也可能导致切屑粘到或焊到切削刃上,切削刃随后会将其携带到下一次切削的起始位置,或导致切削刃瞬时崩碎。
切削力倾向于将铣刀与工件相互推开,径向力则倾向于将工件从工作台上提起。

当加工余量出现大幅变化时,逆铣可能比较有利。使用陶瓷刀片加工高温合金时,也建议采用逆铣,因为陶瓷对切入工件时产生的冲击比较敏感。

04工件夹具
刀具的进给方向对工件夹具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逆铣过程中,它应该能够抵抗提升力。在顺铣过程中,它应该能够抵抗下压力。

05顺铣与逆铣对比表

网友:
下面的表有问题吧?

网友:
人个觉得,采用逆铣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