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导轨位置求助

楼主(2022-09-09):
     隐藏了一些其他结构,主框架为图所示,中间一个57直线步进丝杆电机,两边滚动直线导轨,设计之初负载算下来也就10KG左右;所有计算安全载荷都是要求之内的,但现在结构有个明显缺陷,单滑块导致整体结构水平不稳,所以首先第一考虑是双滑块(是否存有位置还需要另外考虑)。
     最纠结的是是否需要更改导轨的位置;目前导轨是跟丝杆电机同一垂直平面内(丝杆所在位置在质心附近);是否需要将导轨后置,移到后面与丝杆变成三角稳定结构,因为现在整体实物表现水平左右不稳,用手就可以按出导轨的间隙;还是需要换导轨加预紧力;这边导轨用的比较少,知识还很薄弱;虚心求教。

网友:
改成中间电机,电机四周放四个导杆,搞定

网友(点评):
这个当初也考虑过,主要跨度有点大;担心后续装配跟机加工难度;另外位置也不太够;有点悬

网友:
电机安装处,是凸出部分,这里的强度如何?

网友:
线轨底板与上面的那块主板连接的位置太薄弱了,结构加强一下

网友:
加导杆或者换滑块效果会有,但依然会有摆动看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可以试一下双丝杆加同步带能完全解决摆动,看空间允不允许了。

网友:
如果是已经做好的设备,中间再加一个导杆,配直线轴承限位,就不会那么摆了,图上看着还是有位置的,另外滑轨安装板图上看着是没有加强筋的,配加强筋,如果没有装两个滑块的位置,就用加长的滑块,滑块上面的板,再做成一体的,这要是还晃就是你整个机台一起晃了。

网友:
单导轨你试试双滑块,单滑块不稳定

网友:
1.丝杆只能用来传动,不要让它承受装置的整体刚性。甚至丝杆下端与活动板的连接都要做成铰接的;
2.结构刚性不够是安装导轨的灰色板与上层黑色板之间的连接太弱。你要把灰色板加厚加宽,黑色板与灰色板之间加强筋也用上。
3.滑块与下层黑色板连接处也想办法加强。

网友:
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
1、左右线性滑轨安装板固定接触面加大、使整体刚度增强;
2、线性滑轨最好改为双滑块,位置不够用加长滑块;
3、滑块过渡板与黑色底板接触面加大、使整体刚度增强。

网友:
电机要带刹车,这样设计感觉让丝杆受力了。10KG+板材57电机估计带不动。

网友:
千万不要移动成三角形布置,你所谓的三角形是一个角靠电机移动,另外两个角靠导轨被动移动,这样反倒会造成结构不稳定,这种直线布置还好点,你图纸上导轨安装板不稳固,另外,下边的负载尽量重心在导轨的直线上,还有电机竖直布置要能够自锁(带刹车电机)

网友(点评):
设计之处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当时领导表示要尝试一下; 导轨安装背板有些结构没有给出,看到好多人都在说这个点;其实还有几个角铝帮助稳定结构,电机已经吃过亏了,之前螺距太大,断电自己掉;后来换小螺距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结构电机丝杆在下端做顶升动作会比现在做拉升动作会好一点

网友:
丝杆如何不受力

网友:
重复的我就不提了,其他方式:移动部件重心不在中间,加配重块把重心调到滑轨中间。能正对这滚珠丝杆最好。 其次,提高结构刚度,比如我的L型块的形状或者材质。(如果有效 请回复我)

网友(点评):
质心是算好的没问题,其次这里用的就是普通的直线丝杆;滚珠一开始也买过有点性能过剩了,至于刚度问题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只是没有完全画出,目前在仪器外部验证过双滑块已经验证可行,进入采购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