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研磨时变形的问题了,求助

楼主(2022-09-09):
最近有一个部件打样,材料17-4,如图所示,直径是60多mm, 四周壁厚1mm,底部的厚度要求0.7mm,我们是车到1.5mm厚,然后打算磨到0.7mm,结果研磨的过程中发现变形了,可以看到有个很明显的坑,有没有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下怎么才能避免这个变形的问题?在研磨前,部件有经过热处理,电解抛光。

从图上可以看出来凹坑

从图上可以看出来凹坑

网友:
热变形?

网友(点评):
在研磨的时候变形的,都出现了坑。

网友A:
加工余量留得那么大,楼主这里说的“研磨”,应该不是大陆机械行业术语所指用研磨膏涂敷在工件与工具接触面之间的“研磨”,而指是机床用砂轮的“磨削”。
那么,你用的是平面磨床还是外圆磨床做的呢?用的是外圆磨床,以砂轮端面磨削吗?
如果是,磨削热变形就大概率会出现了。
道理很简单,磨削时砂轮与工件接触面积大,冷却液难以进入磨削区。马氏体不锈钢17-4热处理后内应力大,薄壁件因受热而产生形变。
解决也不难,先用车削去除加工余量,最多留0.02磨削量,再以磨削或研磨工艺完成。

补充内容 (2022-9-12 10:01):
工件的装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2-9-14 09:05):
1.薄壁件的制作应当适当多几道工序以减少加工应力影响,必要时在工序间用热处理消除应力。
2.本工件可以采用内涨式夹具装卡工件切削和热处理,降低工件不均衡受热影响。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回复,是我没有说清楚,是用磨床进行磨。 我们有考虑车到更薄,然后进行磨,问题是车到1.5mm厚,再车薄一点时,它就变形了,因为四周壁厚只有1mm. 大佬说的那里车到留0.02磨削量?是不是多打了个0?

网友(点评):
用的是平面磨床,关于装卡这块,大佬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
去了解下如何加工薄壁工件,好像之前有过相关帖子,我还上传了两篇文档。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大佬分享,我去找找看。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用旋压做。

网友(点评):
旋压工艺不是一般做漏斗状的吗?谢谢大佬的方法,我们这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余量留得那么大,楼主这里说的“研磨”,应该不是大陆机械行业术语所指用研磨膏涂敷在工件与工具接触面 ...

工件如何装卡的?